3星17纯平,黑屏,求救,行正常,视放正常

楼主(2009-07-08):
3星17纯平,黑屏,求救,行正常,视放正常,预视放集成块lm1236,视放集成块lm2470,供电正常,视放输出电压51v,G1电压-22v,CLP电压3.8v,哪里坏了会黑屏啊,求救。行正常没问题

网友:
像你这么说    那显示器应该显示正常了  怎么可能会不显示
  肯定要不正常的
  行输出正常的话   尾板是特别需要查的地方哦

网友:
我说的就是视放板,我怀疑lm1236坏了,可是那是小信号处理不该这么容易坏的,他不输出电压给lm2470,没有人回答了吗,版主来说句话啊,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G2电压为多少?仔细检查下

网友:
帮忙看看啊,我顶顶,我测了,只有lm1236输出没电压,我怀疑她怀了,,可是小信号处理不应该坏的啊

网友:
G2电压177v我调G2屏幕有光栅,没有人回答吗?版主求救啊,

网友:
告诉我R    G    B三枪电压分别是多少?
  从后面往前面查   尾板的故障很好查的    对着修啊
  你把上面说的心片的脚电压告诉我   我帮你分析

网友:
7# 不断创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GBR电压55v,lm2470,123脚80v,4脚81v,679脚电压0v

网友:
直接换IC啊.

先换1236, 不行再换2470.

网友:
1236不好买,2470我换过了,不管用,我最主要想问clp电压3.8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三星788DF吧,1236DEM/NA坏的多数

网友:
是的,这样吧我还是买个换一下吧,我以前修的lm1279clp电压是1-2v可是这次是3.8v好像差的太多了

网友(2009-08-28):
有光栅吗,黑屏有很多原因

网友:
G2加速极的电压是多少了,正常一般0-400V

网友:
LM1236这种集成电路是很容易坏的,你按一下菜单看看有没有OSD显示,没有的话就换一个集成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