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D被雷击,触发后电流停在0.3A左右,复位灯长 ...
联想天逸100D被雷击,触发后电流停在0.3A左右,复位灯长亮

楼主(2009-07-08):
待机电流0.04A,触发后电流在0.3A左右,复位灯长亮,除了CPU供电才0.75V外,各个电感的电压都正常,网卡已经被我拆掉了,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时钟正常不?

网友:
电流只能到0.3A可能存在部分短路

网友:
量下南桥的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南桥打阻值正常不 看其他位置有没有短路

网友:
南桥换过还是一样,像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来修啊,大家给点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