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开机掉电

楼主(2009-07-08):
有一台华硕A3000进水机,开机需强行安开机键不放才可以跑电流,诊断卡跑85掉电了请各位大侠来帮帮忙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先烤过再说,估计有芯片虚焊。

网友:
我找就拷过 了,,南桥我做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住处能再全点不。。。。。。电流多少。。

网友:
看看哪块有水。。。先烤干了。。。

网友:
我都说早就拷过了
就是开机要强安开关才能开,跑85诊断卡,电流0.7~0.8这样就跳掉了

网友:
我想开机要强开是不是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