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经典故障 适配器正常开机 插入电池无待机

楼主(2009-07-08):
T40使用适配器一切正常 在用适配器开机情况下电池被识别 也可以充电
未拔电池用适配器开机后立即拔掉适配器机器断电
单独用电池也无法工作
拆机查看 插入电池无3.3V 5V待机电压
跑电路得知精密取样电阻附近有两个场管 其中靠近主板边缘的场管D级有11.89V输入 S级无输出 控制级电压为0.01V 控制级是通过电阻和一个三条腿的三极管(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与TB62501一个脚相连 测得这个脚的电压为0.06V

请大家帮助一下 下面应该怎么往下查电路 我目前没思路了 谢谢

网友:
应该查看电池放电的相关电路,应该比较好修的。

网友:
肯定是电池放电电路 关键是我上面说的继续往下怎么查啊?

网友:
你多量一下附近的电容 ,有一个电容工作不正常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我现在手上没有版子,不知道具体什么代码,你查查看,应该很好修的,因为以前我也遇到过,查了很长时间结果很简单。我白天到公司了找个版子看下

网友:
电容应该是不可能 因为本身芯片就发出的0.06V的电压 应该是不正常的 我就是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了

网友:
查一下主板背面靠近电池插口是不是有一个小的保险丝烧掉了。

网友:
今天已经修好了 楼上的说的对 就是靠近电池口的小的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