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花屏

楼主(2009-07-08):
今天搞了台DV2000的机,客户拿来说是花屏,接过来一开机又正常。后重开了几次机又出现了问题,外接显示器也不亮。所以测不到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只有先查了一下屏线,重新装好固定紧扦头。试机三个多钟又出现相同问题,后来拆机加焊显卡重新装好,试了两天故障又来了。真是有点晕。大家给点意见会不会是显卡坏了呀?(几率有多大要重做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还多想什么呢,重做就是了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了,和v3000一样的情况,直接做显卡好了!

网友:
加焊只能加速返修!  重做会好也免不了返修,可以按小俊说的 修完改下风扇 再刷个BIOS 应该就没事了 还有最新的说法是换09年的显卡也行

网友:
加焊不太行,应重做下,上次我修的V3000加焊后也返修了

网友:
重新做桥就ok了撒

网友:
重新做橋啊

网友:
重新植珠做BGA,必须的。

网友:
DV2000的机器HP有延保的,为什么要自己搞啊?

网友:
我上次发了个DELL延保的贴管理员说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要是看到了我也不拆机了。

网友:
重新做显卡吧....

网友:
做BGA处理了。需要专业技术

网友:
都有这么多高手说了,你就试试吧,做显卡需要专业技术人员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个HP dv2000 无显示做桥试试先。希望是大家说的那样。

网友:
拿下来植珠!这样保险一点(也就是返修的可能性小点)

网友:
我刚做了显卡。可以用液态助焊剂,可以直接加焊效果一样的。

网友:
可以提高加焊的温度,目前返修比较少!!

网友:
压紧散热片,会好一点吧

网友:
但是有些显卡桥下面厂家点了胶的,请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办法?我就怕板上掉点啊

网友:
可以加一下温

网友:
加焊一般只能用到2个月左右,重做过显卡会好一点

网友:
不过如果是打游戏的时间多的话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是这样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