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声卡跳线如何接

楼主(2009-07-08):
新换主板声卡插线共十四针,分两排,其中有一排缺一针,用两跳线帽跳在缺针的同一侧后,后置声卡有声音,前置面板也想有声音,前面板插针是十针,不用我说有一缺针,插在插针上前后都无声,现在把前面板的插针的第四针和第七针不插,其它均插在原位置,另再把11和12,13和14短接后,前置有声音,但后面却没声音,不知怎么接法才能前后都有声音?

网友:
在BIOS里面把主板声卡调成AC97模式

网友:
请问:现在跳线怎么接了?

网友:
应该是有前无后或有后无前吧,即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用两跳线帽跳在缺针的同一侧后,后置声卡有声音

就在这2组针的 下面用锡连起来。。。

网友:
http://hi.baidu.com/axyshow/blog ... 2dbd96d14358c0.html
看完上面的文章,你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楼主的板不符合INTEL标准。看了也没用。
唯有从声卡的输出脚跑线找到 LINE OUT R 和LINE OUT L 然后短接 针~~

网友:
月饼老大,说得没错。

我发的链接的文章,只是提醒 盱眙桂林 前后面板都有声音的原理。

网友:
呵呵
仔细看了踪影发的帖子
对前置音频的接法有了系统的了解
谢谢

才知道有了个HD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