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电路检修图!!1

楼主(2009-07-08):
先说一下BIOS基本引脚定义!!
BIOS引脚功能A0-A7:传输地址信号
D0-D7:数据信号
VDD,VCC,VPP前两为供电,后者为刷写电压
CS#片选:CS片选产生过程从CPU到北桥再到南桥最后到BIOS的CS脚,低电平有效!(一般CS正常南北桥无大碍 )
OE#:允许输出信号 低电平有效
WE:读写控制信号
VPP编程电压 一般3.3V
BIOS故障检修图
什么时候我们须要检修BIOS电路呢??  当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情况下就须要检修BIOS电路了,!!

网友:
本人不太善长用办公软件!!呵呵

网友:
版主我发多了一份帮我删一份谢谢!!!!

网友(2010-04-10):
经典,受教了!

网友:
那怎么知道他们的引脚定义呢   都一样吗

网友:
用的芯片不一样,引脚定义也不一样啊,可以查看相应的技术文档.

网友:
只有图片,没有附件下载哦。
看不清楚。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楼主发的是48脚的bios吧,如果是8脚的bios,各脚怎样定义的?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 不知道是什么BIOS 图有点小 看不清

网友:
看不清楚啊  怎么放大

网友(2010-05-21):
正在学习阶段,太多东西部了解了

网友:
受教了,就是图太小

网友:
明白了B IOS引脚的功能,又是学习的一次进步,感谢LZ!

网友:
受教又长经研

网友:
LZ说的是32脚的台式板还是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