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七彩虹GT8600-256M显卡无显示

楼主(2009-07-08):
今天接到一个七彩虹GT8600-256M显卡,故障为无显示,以下是维修过程,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1:仔细观察板子有没有掉件,确定没有掉件。
2:测量工作电压(如图1):GPU供电1.3V、1.8V正常,接口和门电路供电5V正常,27M晶振能起振(示波器测量的),但是测量显存芯片供电时发现电感没有电压输出,测量电感是好的,再用示波器测量上下管的G极,发现没有方波(用示波器才能看到)控制信号。到此我想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3:翻到背面(如图2)一看,发现有一个RT9202的八脚控制管,经过跑线确定此管为显存芯片供电控制管,参考RT9202的PDF资料测量其工作条件,发现5脚(VCC)没有5V供电。
4:再跑线(如图3),得知5V电压经过一个0欧电阻输入到5脚,测量0欧电阻的输入端有5V电压,但是测量0欧电阻的输出端发现没有电压,再测量0欧电阻发现阻值无穷大。也懒得换,直接用锡丝短路。
5:再上主板测量:RT9202的5脚有5V电压,上下管的G极,有方波控制信号,电感有2V电压输出。
6:连接显示屏,有显示,再跑半个小时3D都一切正常,OK,收工,收钱!

网友:
RT9202 不是控制管而是电源PWM DC-DC电压控制芯片。
查一下6脚FB就知道有无电压了。

网友:
脉宽调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