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电池没电了,会导致本本掉电吗?

楼主(2009-07-08):
IBM X32 掉电,拆机发现BIOS电池没电了,其他无异常,请高手指点二者有无关系

网友:
有些机器没电了会不开机,掉电的话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其实只要换个有电的上去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掉点一般是短路引起的,和有散热问题

网友:
BIOS电池没电没见过掉电的,只见过不开机和插电就开机的

网友:
这本原来修过,用酒精把残留焊油洗净,换新电池,重做系统,玩3小时没问题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