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BM570 高压条 接口定义...

楼主(2009-07-09):
IBM570,P2-333/128/4.3G

网友:
想换通用高压条...求:电压 接地 adj on/off  针脚位置...

网友:
深夜发帖...有知道的老师...
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接着保险那条应该就是供电吧,接地跟螺丝孔想通,开关信号可以试出来,亮度控制就不用接了吧, 把原高压板接口剪掉用

网友:
通用的一般是12v 12v en dim gnd gnd  6pin的

网友:
谢谢 樱蓝 会飞的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