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隔离是不是指网络数据泵模块?

楼主(2009-07-09):
14脚或16脚的黑色模块?
网络数据

网友:
是。。。。跟电感一样。好坏用万用表不一定测得出。

网友:
那是个网络隔离高频变压器,变压比为1:1.

网友:
万用表没法测试那怎么办?如何代换?

网友:
好像不能代换吧,要不你找个交换机上的试下。

网友:
TLA-6T207B能用TLA-6T207A替换吗?

网友:
外形一样圈数一样就可以代。

网友:
外形一样,圈数是什么啊,都是14脚塑料封装的看不到圈数啊

网友:
思绪可不可以详细讲解下,我问过工厂里面的维修,他们说要字迹一样才可以换,不然对后面的PHY有影响的。

网友:
我遇到这玩意坏都是在找个头一样,通脚一样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