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 长城 BTX-400SEL-P4 电源维修方法

楼主(2009-07-09):
自用一台 长城 BTX-400SEL-P4 电源 正常使用中忽然不能开机.拆开后发现保险管坏.因主要是修手机的.手头无这种保险管.用焊锡连接后.上电不开机即熔断.直接用铜线连接后上电就很大的声音.同电路房间内的电灯变暗.应该是短路.拔掉电源后检查 220V输入插口附近一变压器发烫,另有一单独固定与外壳上的一变压器发烫. 求维修方法. 因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另求一电路图.在线等

网友:
楼去强人一个保险也能直接短路,你这个肯定是电源部分有严重短路。没一定的电子基础的话。最好是拿到维修店去。免得威胁人身安全

网友:
烧保险查不明原因排除不了故障万不可强行送电

网友:
反复烧保险说明高压部分存在严重短路,必须重点检查4个整流二极管,3个散热片下的开关管,附近的二极管,大电容等等元件

保险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防止短路造成更大损失,你这样做弄不好下一个烧的就是你家里插座的保险了。

另外,无论你是修什么的,身为维修界的技术人员,不可能连保险都买不到吧?

手头无这种保险管,随便一个电子元件店都有卖的,怎么可能说手头没有呢?

网友(2010-04-02):
牛人一个      现在好多人见不通电的就换保险    手上没保险的还真敢用铜线接

网友:
这个型号的好像是两个13009 的管子击穿短路啦!另外检查那两个大滤波电容是不是有鼓包的情况!有的话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网友:
铜线 你也真敢连 是不是修手机跳线习惯了啊!手机电压是4.2V直流的 这个可是220V交流的啊 !

网友:
提醒楼主,楼上的说的对,保险烧了不能直接连上就行,首先你要考虑保险为什么烧了,多数情况是后极短路,检测一下看是不是电容,桥堆,或者三极管
以后可要注意了,楼主

网友:
我看你还是在基地潜潜水吧!

网友:
烧保险丝说明电源存在严重短路,重点检查交流输入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严重短路,重点检查整流和滤波电路.

网友:
我不觉得临时用铜线充作保险丝有什么大问题。关键是这铜线一定要细,过大电流的时候能烧断。我老爸经常这样玩的。他是一个玩电50多年的老电工。

网友:
那是电工!和这个不一样的吧!

网友:
还是个修手机的
  不过 可能也是修 手机的门外汉

网友:
我不觉得临时用铜线充作保险丝有什么大问题。关键是这铜线一定要细,过大电流的时候能烧断。我老爸经常这样玩的。他是一个玩电50多年的老电工。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电工,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也这么做,不过我这么做从没烧过东西。秘诀就在于铜线的选择。一般的多股软铜线当中去掉皮后抽出一根的额定电流就是5A,稳定6A就开始发红。要求再高点就在中心上个锡球,叫合金效应。具体的自己试了就知道了。再告诉大家个不是秘密的密码,就是维修时通电试时我都串个灯泡,有没有问题一看就知道

网友A:
我也是电工,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也这么做,不过我这么做从没烧过东西。秘诀就在于铜线的选择。一般的多股软铜线当中去掉皮后抽出一根的额定电流就是5A,稳定6A就开始发红。要求再高点就在中心上个锡球,叫合金效应 ...
引用 网友B:

恳请师傅详细说明一下,串灯泡维修的原理与实操步骤,注意事项等,谢谢!!!

网友:
串灯泡  就是防止大电流经过保险丝后面的电路,如果整流电路和待机电路有元件短路到地,那么灯泡就可以构成回路工作发光。
一般不烧保险的话 不用串,烧保险情况下建议串灯泡。

老手请路过

网友:
串灯泡  就是防止大电流经过保险丝后面的电路,如果整流电路和待机电路有元件短路到地,那么灯泡就可以构成回路工作发光。
一般不烧保险的话 不用串,烧保险情况下建议串灯泡。

老手请路过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将灯泡接在整流堆前的L与N之间?

网友(2010-05-02):
哈哈,楼主真牛人也,真佩服你的了。装了一次保险炸了再用铜丝。真有胆量的。呵呵。楼上说的都是对的,主要查一下开关管和整流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你也太胆大了吧,敢用铜丝直接短,烧保险是因为后面有短路十有八九是开关管击穿了。

网友:
18# amw2348 把灯泡两根线装到保险位置,保险就不用装了,如果通电灯泡常亮表示后面有严重短路,必须先排除故障,如果是先亮一下后灭掉,表示短路故障已排除。

网友:
电源存在短路故障,你不会ATX电源的原理我看叫专人士修比较好,要不越修故障越多

网友:
我怀疑是桥烧了,可能是大电容坏了引起的,记得也把那个电阻给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