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代工板P5P800-VM/S的BIOS

楼主(2009-07-09):
ASUS代工板P5P800-VM/S的BIOS

网友(2009-09-09):
p5p800-vm s(TCL锐翔K8359-2)

p5p00-vm s(TCL锐翔K8359-2).rar

网友(2009-12-07):
主板跑D1 ,下载试试

网友(2010-01-26):
方正和TCL的是不是可以通用啊!可以的话发我邮箱里,谢谢!
邮箱:changjs793@163.com

网友:
谢谢
方正和TCL的可以通用,但是主板还有另外一个奇怪问题,触发,自检通过,但是到引导的位置就自动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