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SET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09):
rt9202第七角定义是OCSET,请问是什么意思
能提供中文资料最好。谢谢

网友:
OCSET (Pin 7)  = 过电流设定
Connect a resistor from this pin to the drain of the respective upper MOSFET. This resistor, an internal 40μA current source, and the upper MOSFET onresistance set the converter over-current trip point. An over-current trip cycles the soft-start function. The voltage at this pin is monitored for power-on reset (POR) purpose and pulling this pin low with an open drain device will shut down the IC.

网友:
OVER-CURRENT SET
过电流设置脚
这脚接通IC内部的一个电流源,通过一个外部电阻来设定IC的过流值。

最重要的是:该脚电位被拉低,将关闭IC的输出。理解这点就够了

网友:
这个脚位,一般被用来设置成开关。即以这个脚的状态。来控制IC是否工作。

网友:
此脚用在主板一般是控制  在高压板可以去保护

网友(2009-12-10):
回复 网友A:

解释得非常好。谢谢版主!

网友B(2021-03-25):
irs2092s的第8脚 ocset是什么意思?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