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A7V8X-MX SE不能开机

楼主(2009-07-09):
昨天修到一块华硕A7V8X-ME SE主板(SOCKET462)。故障为不能开机,用镊子接14针绿线和黑线,能够强行开机。初步判断是为主板开机电路故障。经过检测,电池3.14V正常,CMOS跳线正常,开关针脚3.41V正常,南桥晶振两脚电压分别0.84V和0.55V。请问此板开机电路是否与南桥VIA VT8235,74HC14D,HCT125有关;74HC14D,HCT125怎么都没电压输入呢?应该怎么办呢?谢谢。。。希望各路大师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
和VT8235肯定有关
至于和门电路有没有关,LZ可以跑一下线路来确定。分别从开机排针和绿线开始跑

网友:
I/O芯片W83697HF,应该没有集成开机控制模块,没有关系。I/O上方,南桥右方发现有只AS-016...

网友:
应和74HC14D,HCT125无关,还是没能解决,谁能帮帮忙呢?

网友:
从开关键3.3VSB开始跑,跑到南桥VT8235的或是,南桥+门电路类型,
跑到I/O的话是,南桥+I/O型,你可以查一下你板上的I/O芯片的引脚定义判定触发类型,

网友:
这是一款 南桥+AS-016 防伪芯片  触发的主板  围绕 南桥和 AS016来维修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不知道就查下它的引脚定义的PDF

网友(2009-08-08):
谢谢大家的回复。由于新手还是没能修好,不过,我会一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