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4PEA9I主板声卡驱动老是安装不上。声卡芯片是ALC ...
磐正EP-4PEA9I主板声卡驱动老是安装不上。声卡芯片是ALC655。已经找了很多版本了。

楼主(2009-07-09):
磐正EP-4PEA9I主板声卡驱动老是安装不上。声卡芯片是ALC655。已经找了很多版本了。用手摸芯片温温的。
芯片

网友:
78L05热吗?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直接换片声卡芯片

网友:
78L05正常,
但手头无ALC655芯片,能用什么芯片替换?

网友:
现有一块华硕P4 533主板有一块和ALC655芯片大小一样的声卡芯片,也是AC97,能直接替换吗?

网友:
估计不行吧,没试过。直接插个独立的吧

网友:
7805测一下输入输出电压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考虑直接换声卡芯片

网友:
查7805的输出电压,高于5V就更换,正常就换655,可用ALC201或101代换,但要注意旁边有没有晶振,一般有的换有的,没有的换没有的就OK

网友:
78L05电压为输入9.8V输出为5.08V,工作时微热,ALC655也微热。较远处有2个晶振,一个为25.000Hz ,一个为14.3F888。我也知道直接屏蔽集成声卡另加PCI声卡最省事,但没有成就感。反正是自己学呗。

网友:
先刷个BIOS,BIOS里关了或认错了声卡也会装不上,还查下78L05边一个大电感是否接地,断了也不认.排除以上最后换655.

网友:
BIOS已经刷得是最新版本了,光系统就装多次了,什么么深度精简XP版、XP专业原版、GHOST版等。我再查一下78L05边的大电感先。实在不行就换65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