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KE交换机电源电压输出不稳定

楼主(2009-07-09):
我这有两台交换机电源输出不稳定,上电测电压忽高忽低的,风扇转转停停,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并且变压器还会发出轻微的响声,所有的电容都没有鼓包并且都已经更换了,TL431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啊,把IC SK8085 旁边的35V56UF的电容更换过,电压就稳了,可一上负载就又不行了,急!请高手帮帮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变压器发出轻微的响不是过流就是振荡频率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啊,请多指教

网友:
弄个大功率电阻做假负载,看看。2楼分析的很正确。我估计你电源后面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