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GSO加强版 外接电源短路

楼主(2009-07-09):
今天客户拿来一主板 说是开不起来了   我拆机不上显卡可以亮 上显卡不接外接电源可以亮 一接上外接电源就开不起来 动下风扇就没反映了  看了下显卡 量了下外接口进来的管子和电感  量电感对地0.06  接地了!!!12V  5V 接地所以才开不起来吧?!   发现管子有点黄。。去网上看了下中关村的图片也是黄的。。。!!  影驰不知道用的什么管子。。为什么黄焦焦的  暂时怀疑是管子坏了。。客户说要换显卡  想着自己修了可以自己用  。。麻烦修显卡的高手  跟跟说说怎么搞?

网友:
再上的中关村上面找的图 可以发现新的显卡 那几个外接口边上的管子 也是有点黄的 、

网友:
主板上的管子就可以上了,最好上CPU电源部分的...

网友:
短路就拆吧

网友:
身边也就几个MOS管,拆到量不短就换。

网友:
是短路吗 显卡的电压对地是不是就是小呀

网友:
电源接口几个MOS管,拆到量不短就换。打阻值不为0就可以换

网友:
电感对地0.06 不算是短哦.我搞过几片7300 GPU核心电感对地都是这个数值

网友:
是外接电路也 不是核心电压  12V过来就0.06  难道也正常?   请仔细看看图 分享你们的经验 先谢谢了 但是也要结合我的实际情况啊

网友:
12v  外接上管

你用万用表  打下阻值  只要发现3端都短的  管子  直接下
直到下到  12v不对地短路为止

然后测量拆下的管子  3端短的  就是坏的

网友:
那外接电源哪有5V啊,就是12V短路了,量一下哪个管子的短了换一下就好.

网友:
如果不能上电就说明电源部分短,如果上电不亮查DC-DC

网友:
是的...不排除    电源管理芯片一起坏的可能..   换了管 如果 没短路  上电测核心供电,... 祝你好运..
      换了管   要是亮了 注意下. 控制端的 小电阻 电容.. 有时候被 击穿的话..  还有可能 导致 管 发热量大.继续烧....
           GOOD LUCK  .

网友:
下管子.然后测量,看坏没,坏了直接换..

网友:
把通往12V的MOS管拆下来再量一下,如果不短路了就换掉,可以用2509、2506、T40N03等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