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硬盘在bios中识别不正确

楼主(2009-07-09):
识别的有乱码     换过硬盘试了   不是硬盘的问题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谁帮帮我啊

网友:
检查主板上的接口,T41是IDE的接口,认乱码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是BAOS的问题把

网友:
南桥坏也会认出来乱码  要自己去慢慢确认的  不能全指望别人告诉你什么坏!

网友:
量下IDE接口撒

网友:
刷BIOS试试看,要不然就做南桥,因为它受南桥控制

网友:
先检查ide接口 如果没问题应该刷bios看看是否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