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华同方型号K15AN电源原件参数

楼主(2009-07-09):
如题。
电源部分原件看不清参数。
R813 R814 R815
另询问本机SG3842CD不知用3842A,3842B可否代换。
本人QQ:106110550
谢谢。
电源

网友:
SG3842CD可以用任意的3842代换,3842就是个公版的电源IC,只要有授权,任何半导体厂家都可以生产,通用的。这个电源板你看是不是AOC代工的,是的话就把料号发上来。不是的话就能按别的用3842的图纸来参考,找相同位置的电阻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