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好杂牌945主板不触发一列

楼主(2009-07-09):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块杂牌945主板,拿过来的时候是不通电,
经过量测排针有3.4V电压 ,并且在短接排针的时候有跳变,查看IO 是ITE 8712 F-S
的,  75脚链接到排针上的,待机的时候有3.3V  短接时有高低高跳变,说明 排针到IO之间的线路没有问题,再往下查,8712 F-S的72脚是由南桥提供是3.3V电压 在待机的时候这个电压是恒定不变的,只有在当75脚出现跳变的时候  也就是短接排针的时候72脚的电压才会被拉低,这是南桥侦测到给IO72脚的电压被拉低以后 就会输出一组恒定的3.3V个给 IO的71脚,IO 的71脚有了南桥给的3.3V电压以后 经过内部的转换 通过76脚去拉低 14脚绿线
刚刚说量到75脚跳变正常 那么下一步就是看看72脚有没有 南桥给我3.3V电压 经过量测正常,但是当我短接排针的时候发现72脚的电压不能被拉低,一直是持续的3.3V,这时候想起来了老师的一句话,给了你跳变(75脚)你不拉低(72脚)就是你的问题。 72脚电压没被拉低 所以南桥给IO71脚的3.3当然也没有 所以 不能触发,后来花了6块钱买了个带板IO  换上去 ,一短接 、咔咔 就上电了
出现了熟悉的代码 成功收取80元,在这里要谢谢一直给了我们这些新手一些知识和经验的基地论坛,和各位论坛里面的朋友,以后还是要大家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经验学到了,跟我昨天接到的板有点类似,不过我是换IT8712F-A  IXS ,故障是自动触发,换一个同型号还不行,怀疑南桥的问题,抱着试试的心态在试个IO,结果故障排除,这里是想给广大的新手朋友分享一下维修的经验.

网友:
给了你跳变(75脚)你不拉低(72脚)就是你的问题。
你这就话太金典了,学到。

网友:
是的,i/0没跳变一般都是i/o的问题,但是这个检修思路还是存在问题,首先你要查待机,首先看cmos排针有没有3v电压实时晶振有没有电压,看电压异常不异常.先判定待机时南桥工作不工作,再测开机电路和i/o.cmos和晶振好测而开机电路不好跑.所以你不能测完i/o没问题在看南桥.

网友:
又不是你买? 你 急什么?

电脑行业就是有你这样的人。 这个价格 够黑吗?
我无语!

你买个 房子 。你说那价格黑吗?
住院 医院他门不黑吗?

  一边再说 电脑 没有前途。 利润少。

自家 在窝里斗。。。。

悲哀。。。

网友:
其实,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问题,不一定是IO控制ATX16脚的电压,南桥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开机原理可能是这样的
排针短路后拉低IO75脚,75脚的跳变电压拉低72脚,72脚的跳变电压拉低南桥的XXX脚,南桥的xxx脚触发南桥的YYY脚输出恒定的3.3V电压,这个电压接一个三极管的B极,三极管的C极接ATX16脚,E极接地,3.3V触发三极管的C极到E极导通,拉低ATX16脚触发ATX电源供电.

网友:
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修478 462 370 的版是50 以上的都是80
价格是有点高,无所谓啦,价格吗 人定的 客户还价可以少点 他都不还价那我肯定就收那么多啦

网友:
是的,i/0没跳变一般都是i/o的问题,但是这个检修思路还是存在问题,首先你要查待机,首先看cmos排针有没有3v电压实时晶振有没有电压,看电压异常不异常.先判定待机时南桥工作不工作,再测开机电路和i/o.cmos和晶振好测而开 ...
引用 网友A:

我一开始就说了 待机电压有啊,排针上面的不是待机电压是什么电压,
还有一点就是出发的条件我都是量测过了以后才会去找参与触发的零件。只有触发的条件满足才会往下修嘛,但是你说的这些都没有错。

网友:
维修员们怎么还嫌收的高呢。只要能修好板,能收一百人家愿意给也行

网友:
就是,上个月换IO修好一965板子,那大款客户二话不说塞了200元给我就走了,我当时就愣住了。

网友:
恩只要客户愿意给。要求快高点也是可以的。如果是用在工控机。我有时候收100-200+多有的。

网友:
又不是你买? 你 急什么?

电脑行业就是有你这样的人。 这个价格 够黑吗?
我无语!

你买个 房子 。你说那价格黑吗?
住院 医院他门不黑吗?

  一边再说 电脑 没有前途。 利润少。

自家 在窝 ...
引用 网友B:

十份认同,严重鄙视哪些收不到高价的同行,哈哈

网友:
谢谢大家  我认为维修还是有前途的,主要是学好技术。我们论坛里面的以后都是人才 哈哈

网友:
是的,i/0没跳变一般都是i/o的问题,但是这个检修思路还是存在问题,首先你要查待机,首先看cmos排针有没有3v电压实时晶振有没有电压,看电压异常不异常.先判定待机时南桥工作不工作,再测开机电路和i/o.cmos和晶振好测而开 ...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没有问题
只有当南桥发送给IO的S3#不恒高时才要去找南桥的工作条件!
当然前提是确认开关针有 高电平。也要确认是 通过IO触发

网友:
其实,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问题,不一定是IO控制ATX16脚的电压,南桥可以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开机原理可能是这样的
排针短路后拉低IO75脚,75脚的跳变电压拉低72脚,72脚的跳变电压拉低南桥的XXX脚,南桥的xxx脚触发南桥的YY ...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触发方式一般用在VIA芯片组和部分品牌主板(intel芯片组)

网友:
严重鄙视哪些收不到高价的同行

网友:
带板IO你换一片就好了.我上次8712带板的换了5块才好.
成本都有30了;修板没50现在不想修了.板是有修修点.重点是研究本本.

网友:
呵呵 我也觉得运气不错  其实我当时还是做了比较坏的打算的呢
我买了2个带板的 和一个全新 的  我打算是带板的如果两个都不行
那就用那个新的,没想到第一个就是好的 ,还剩了两个以后用。。。

网友:
LZ的运气真是好啊~~!!
没办法人走运的你佛来也挡不住
经验8错
收藏了

网友:
支持楼主,总有些sb瞎嚷嚷,收多少都不为过!

哪个有80块的945板子,多多我都收!

网友:
维修费并不能定位,看是在什么地方,如果在一些小地方,本身维修量不大,如果跟一些大城市相比较,那么一天修那么几片板,还不够饭钱。在深圳,有时只有修20,维修员如果都是这样的话,永远只能挣到工资虎口,再说主板要与新板做比较的,你说旧板只有80,那也不代表没修过啊,客户觉得他一台电脑当时买过来4000多,修80一点也不贵,因本人也是在小地方搞维修,所以多说了几句,因为有时一天有10来台,有时一天只有一两台,还有员工要养,费用总要在客户身上找啦,市区也有修的,修的很便宜,不过好多人修了不稳定,保修起来,还不够路费。

网友:
哎  大家都以为我这边好像修主板的好少吧 其实告诉大家把 、我在深圳关外修、
我们是小区的门面  到电脑城 还要坐差不多半小时车 所以我们这边一般都是80   370   462  478的50

网友:
支持楼主,要不怎么生存?如果一个月为了1000元。不如进厂。

网友(2009-10-06):
是不是IT系列的(能触发开机)的I/O都无须接三极管呢?新手提问~

网友:
维修价格每个地方都不大相同,楼主的维修思路和80米都没问题,支持了

网友:
分析的思路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里修一片主析才25块,还要给人保修一个月。

网友:
换IO很考验铬铁技术,先对位,再拖锡

网友:
就是我觉得价格都是自己定的 你像有的地方房子三四百一个月 有的地方好几千一月,你说他能费用一样吗?每个地方的米价还不一样呢,楼上那个说价格高的你不想想,市场之所以这么烂,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网友(2010-03-18):
LZ的运气真是好啊~~!!

网友:
零售客户吧。真好

网友:
建议管理没再开一个研究怎么才能把维修费收高一点的版块,现在真的不赚钱啊!!!哈哈哈!!

网友:
给了你跳变(75脚)你不拉低(72脚)就是你的问题。
你这就话太金典了,hehe

网友:
你们能收这么高这么幸福啊,我们这边,多报高5块,那些同行都骂人呢。。。晕

网友:
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修478 462 370 的版是50 以上的都是80
价格是有点高,无所谓啦,价格吗 人定的 客户还价可以少点 他都不还价那我肯定就收那么多啦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钱差不多了,甚至478 可以收60。

网友:
我都是先查COMS跳线正常与否,我遇到好多主板跳线错误导致不开机。。不过照样收钱。。呵呵。这样不黑吧

网友:
请问75脚是在哪里找到的呢?
我有一块梅捷的主板,开机不上电,直接更换io好了,不晓得原理,楼主的帖子让我顿悟,呵呵

网友:
呵呵IO有分型号的比如技嘉的和其他厂家的不能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