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30的图纸,

楼主(2009-07-09):
清华同方超锐V30的图纸,主板号为M540VMB-0C     .故障为待机电压正常0.02 3.3V 5V 都有,开机不触发,发现PCI槽附近一支管子很怪, 标的是S72应是一只N型的场管,测板上的其它S72的SD为570在左右.发现PCI槽附近的这支管子SD是通的,取下测量却是正常的,后仔细观察所取管子的电路板发现G 极和S极的标的位置和正常N型的场管标的位置是相反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主板印刷过程出错了还是其它的原因?不知有同行遇到过没?

网友:
M540,是CLEVO的?

网友:
请问二楼的孟永升CLEVO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我在网上查到了CLEVO 就是是蓝天代工的.

网友:
CLEVO(蓝天) M540有许多不同的图纸,M540x后面的x可能是G,J,JE,N,R,SS,V。。。用的芯片组也可能不一样的。

这个图纸论坛上有,楼主连置顶帖都不看,实在说不过去。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7644-1-1.html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开机待机电压都有,不触发。

网友(2010-03-22):
我也同样的问题 哥哥你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