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845主板

楼主(2009-07-09):
刚才来块ASUS845P的主板,诊断卡显示C3不过,量主板各主要电压均正常。换个内存还是不过,内存由北桥控制,问一下各位老手,能不能是BQ开焊啊。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要判断是否是NB空焊引起的,可以下压NB开机试试。不过有的空焊的比较厉害的,下压也没用。只用尝试直接加焊

网友:
I/O  BIOS  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