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按键盘 就待机

楼主(2009-07-09):
我的电脑开机 起到桌面。按任意键电脑就待机,请高手LOOK LOOK
桌面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面的WAKE UP的跳线接错了? 或者你键盘有问题? 这问题我也没见过,换个系统,换个键盘试一下吧,总会要好一点,我也期待答案``````

网友:
这个排除法啊 键盘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键盘问题居多,用排除法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板设置得问题

网友:
是死机还是带机哦!鼠标呢?
先试下不上键盘!

网友:
先把主板COMS清空看下
不 行的话换键盘啦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启动程序有没有可疑的?

网友:
换个键盘 清COMS 看看 不行就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上面说排除法,是很正确的,不也就是那么两上东东吗,我想解决起来不难,祝你成功!!!1

网友:
系统或是键盘两者奇一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如果你系统设了密码,在输入的时候键盘能正确的话,估计得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应该是键盘有问题,这种情况我修过
我的是这样的情况:
客户一按键盘上的某个键电脑就自动锁定,不能作业
解决办法:换一键盘就解决了,原因是她用的杂牌的键盘,用不了多久,键盘内部就出问题,信号传输不对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2009-08-11):
应该是键盘的事,可能是联电了,多敲击几下键盘就应该OK了吧

网友:
键盘跳线跳的是红5v还是待机5v啊

网友:
楼上的键盘跳线跳的是红5v还是待机5v有这啥事啊,它只是管键盘的供电模式,晕,也不能一按键盘就待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