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主板开机几秒后掉电,代码能跑完

楼主(2009-07-09):
每次开机过7-8秒就自动断电。能跑完代码显示器刚点亮就断电了。测得开关上的3.3V供电开机后会电压会被拉低只有0.几V,换过IO BIOS也一样。把BIOS摘了不装也还是会自动掉电的。这个3.3是哪里出来的啊

网友:
什么开关上的3.3V啊?建议检查下电源,CPU散热..

网友:
排针上的3.3V待机电压啊 ,端接后3.3就变0.几V,持续的,直到自动关机了 3.3V又跳回来了

网友:
那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就从开机排针开始跑跑线路呀
这个针的3.3在触发以后应该回跳到3.3V,如果一直低,电路会认为正在关机,肯定会掉电

网友:
直接在ATX24PIN哪里短接PS_ON和地強制開機,看還會不會自動關機,如果不會的話請仔細檢查你的開機電路。如果會的話很有可能是thermaltrip那條線的干擾太大或者是pull high電阻虛焊了。

网友:
端接黑绿线不跑代码。松开就跑代码,跑完就自动断电,开关针上的3.3端接后就持续低电平了。关机后恢复3.3了。这个3.3是哪里出来的啊。找了好久没跑出来了。南桥吗?还是IO?IO换过了

网友:
3.3是5vsb经过降压送到开机排针的.开机就持续低电平.intel开机大多数走的是i/o.你别直接加cpu和其他设备.用假负载测测供电.

网友:
恩,問題大概是因為你開機以后排針上的3.3V持續拉低時間過久以至于BIOS以為你要關機、所以猜測是該3.3V的驅動能力太低了以至于你開機的時候拉低了以后沒有能力反彈回來。
所以請幫忙做一個實驗看看效果,將你的排針上的3.3V的開機排針加一顆1K~5K之間的電阻拉到3VSB上面,在開機看看是不是這個3.3V會繼續拉低?如果沒有被拉地應該就不會關機了。。
如果還是會被拉地的話再說。順便告訴我你的IO是什么型號的。謝謝~

网友:
IO是SMSC LPC47M172-NR的  IO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將你的排針上的3.3V的開機排針加一顆1K~5K之間的電阻拉到3VSB上面,
-->這個實驗有做嗎?你這個問題與IO沒有關系,IO是好的。如果有條件的話按上面的方法做了告訴我結果好嗎?這樣做我覺得有85%機會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CPU温度造成的。确保散热良好,再者就是换换电源看看。

网友:
问题应该从简到繁!最大的疑点是cpu风扇没装好!或者cpu座子虚!

网友:
3.3伏持续拉低,就从那里下手吧。

网友:
温度和电源排除,5V出来我没查到是经过哪里变3.3的。开机后5V不会被拉低。就开关针上测得持续低电平

网友:
將你的排針上的3.3V的開機排針加一顆1K~5K之間的電阻拉到3VSB上面,
-->這個實驗有做嗎?你這個問題與IO沒有關系,IO是好的。如果有條件的話按上面的方法做了告訴我結果好嗎?這樣做我覺得有85%機會解決這個問題,
引用 网友A:

试了。这样可以点的。不会自动关机。不过不能复位。一点复位复位灯就长亮的

网友:
建议楼主检测你的开机电路

网友:
跑3.3V的电路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发基地看过了。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