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怪怪的问题 关于本本BLOS电池的

楼主(2009-07-09):
本本的BLOS电池可以用 台示机的电池代吗?

昨天一台IBM T23的本本 开机就出错进入BLOS  ,发现是其电池不够电了 只0.2左右的电 。我试了下把它换了一个台示机主板上的电池。
接上去 点机都点不亮。 但后来换了原来那个 又可以开机 。   这种电池都是3V呀,且外表也一样的。  怎么就不能用呢 ?
   菜鸟不明白。 请大师指点

      TKS

网友:
你是怎么换上去的?

网友:
就是把原来的 那跟黑红线 从原来的电池上取下来。  再同原来的接法一样,装上去就是开不了机 。也没接错。 用表测了 两脚 都有3V的电了

网友:
台式机电池没有线啊,烙铁也着不上锡。

网友:
可以呢 用电胶布绑呀, 电胶布不是有弹性吗,拉到他不断的较车棒就行呀,我作天做的 同原装一模一样,只可惜不能用,害得我又把原来的绑上去了。  不知为什么不能用?  搞不懂

网友:
应该不能换吧。。。电压都不一样的

网友:
电压一样呀  我看了电池 上面都是3V呢   大小厚度一模一样

网友:
到底有没有一个说法呀?   是可以用 还是不可以用嘛 ???

网友:
可以用的。你的点不亮是不是机子本身有问题

网友:
要用点焊机 才可以把线焊到电池上

网友:
说法见9#。

网友:
可以代用,没有问题的,我都用这个换的。换的方法是有点焊机就用点焊机,没有点焊机就麻烦一些,因为台机的BIOS电池基本上不上锡,只有把原来电池上的镍片扯下来,然后用窄透明胶捆到台机BIOS电池上,镍片先折一下,捆的时候用点力气。注意+-极和绝缘!

网友:
机子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但我换上原来的就行了呀,且换了后测得两脚上都有3.V的电压了 。真是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