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完了不引导

楼主(2009-07-09):
我的硬盘装系统老出错,DISKGEN打不开,就给低格了,DISKGEN分过区GHOST完重启不引导了

网友:
怀疑是0磁道损害,怎么修复啊?

网友:
有没有提示作用错误提示?
应该是系统分区未设置为作用分区吧。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分激活分区啊。。也就是说你没有分作用区出来

网友:
是不是没激活主分区

网友:
把主分区设为活动分区

网友:
感觉硬盘问题。。。

不过我遇到一个问题是V星板子 GHOST做了 就不能启动,用安装盘就可以,,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一是分区问题,没有激活,二是SATA硬盘插的口不对,有些机子的SATA硬盘要插到SATA1口上才行的,楼主再查查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引导的关系,我碰到过7楼说的那种情况,用安装盘安装后再做GHOST就能引导了

网友:
GHOST完不引导的情况,除了上面说的主分区没有激活外,也有可能是MBR问题,进入DOS下,使用命令FDISK/MBR,就可以把前446字节写入,一般就可以引导了。

网友:
FDISK,激活一下C盘。

网友:
没设主引导分区吧!

网友:
进ghost用HD-4分区,然后在把系统G进去,应该会OK

网友:
用DISKGEN分完区后,你用XP的纯净安装版光盘格式化一下C盘应该就行,用DISKGEN分完区后,硬盘是没有主分区的。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总结下大家的,先用DM分区,再Ghost。如果还不行,再硬装。再不行考虑依次更换内存,硬盘(硬盘端口,硬盘数据线)。

网友:
可能有几个引导去了 姿势堪布到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设置活动分区

网友:
第一,是不是盘的问题?
第二,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我的说的是硬盘和光驱)
第三,把内存取下来擦干净,但你说的情况一般都不可能。除非你是两根内存条,那就取下一根
第四,就可能是主板了。这个就要去修了。

网友:
首先你试试用 MHDD 扫描一下硬盘,然后用 diskgen 里面的工具,重写引导区域(用此方法好过 fdisk /mbr 因为这个能加载硬盘驱动,用fdisk /mbr 没有加载硬盘驱动,有时认不到)

网友(2009-08-10):
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把系统刻进去后,重起又提示没有装系统。后来有个同事就在BIOS里设置了一项什么,就搞定了。说实话。我也没看清楚,我知道是在BIOS里设置一下,看到你的问题我才想起有这个事。你看下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网友:
查查坏道

网友:
分区这一块还没有分好吧!你可以进入PE看一下!

网友: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是 电脑中毒后 不能用ghost 装系统 有的盘报错 有的干脆进不了ghost界面,只能用安装版装系统, 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问题一般出在那里

网友:
前天 我装个笔记本  是同事没来 我接到他的工作   把系统G了  硬装了  考了镜像进去 回复了   怎么都是提示没有系统   不引导   后来一想多半是没有设为作用  结果果然是这样
  你的多半也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连DISK GEN都打不开的硬盘 硬盘本身肯定是有问题的 先把你硬盘检测下 可以用MHDD扫描下  到时候发个截图我们看看 才可以帮你!

网友(2009-09-27):
重写一下mbr,就是主引导记录

网友:
用安装盘试没有啊?有可能安装盘行哟

网友:
在分区前把硬盘的前面10--200M的空间删除并隐藏掉...这方法可以针对一些硬盘O磁道坏道而引起的无法引导.我遇到过类似的鸟事.....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后来想想用上述的方法后OK>..真是累死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的是数据线问题,有的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主分区需要激活,不行就完全安装吧

网友(2009-10-27):
erase擦除硬盘试试,检查下内存

网友:
分区没有激活,或都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用PQ激活C盘

网友:
用DM格式化看看行不行,不行在低格

网友:
用DM进行修复,或用diskgen进行激活分区,或是重写引导区

网友:
用DM  PQ重新分区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分区呀! 多半是没有激活主分区,实在不行先换张盘再试试.

网友:
你低格GHOST后要激活引导分区。用FDISK激活第一个分区就行了

网友:
GHOST先硬盘到镜像文件那个选项,把系统GO到硬盘上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用安装版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