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TW300不开机

楼主(2009-07-09):
七喜TW300的机器,刚开机电流慢慢的从0.4跳到1.2左右,机器不亮,开上大概几分钟按开关关机之后在开就可以点亮,只要点亮了之后怎么开都能亮,如果把电源拔了放几分钟之后又成了那种故障点不亮,请高人指点下,摸时钟有点烫,换了一个时钟还是如此

网友:
时钟IC有点热是正常的,不发热就说明没工作,你的这台机器貌似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个人意见是不是电容漏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