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本本时不时的白屏

楼主(2009-07-09):
宏碁本本时不时的白屏,屏是好的,屏线也是好的,什么故障呢?

本本波 -4 求助不说明型号,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接口坏了或者屏有软故障

网友:
可能那里有续接的地方。不行就焊一下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那虚了。

网友:
如果是43XX,47XX系列的就换屏线吧,通病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现接外接试试,然后再去判断故障到底出再哪里!

网友:
外接试试看还会不会。。会的话显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