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r 怪问题

楼主(2009-07-09):
三个USB口,旁边两个能让U盘,但是有时候读数据时会出错,中间那个就可以.
换了个U盘就更怪了,3个USB都不能用(后面还有个USB口一插U盘就死机)
量了下USB电路```正常
求助高手!!!
U盘
求助

网友:
看USB的供电前面是否有个电源管理芯片,有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明明出问题了还正常,正常是多少啊

网友:
把关于USB供电的片子先换了看周边电容。。实在不行就加焊一下南桥。。。再用miniPIC的转U口试试。实在不行就底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