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电源部分

楼主(2009-07-09):
今天又遇到联想LXM的电源板坏了,折开看到有两个273(R044 RO47)烧焦的痕迹。电源IC2O3D6坏了 换了还是不行2O3D6 的第八脚电压有跳动从300V-180V反复跳 电源IC是好的换几个  偶尔通电一下(指示灯能正常开关机)但是大绝大部分时候是不行  现在无从下手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就好了  如果修不好的话就换板算了  哪位有这种机的板子

网友:
这种板具体我不好说!如果有板背面的图片然后告诉我几个点的电压就好讲多了!按你这种情况,好像是启动部分的问题,找到启动电阻,看阻值是不是增大了!这种联想的机器好像是唯冠代工的,很多的!

网友:
八脚电压从300V-180V反复跳,说明开关电源在间歇起振,查一下次级输出是否有短路,取样反馈时候正常

网友:
液晶电源就那几个零件,逐个测一遍也未尝不可。换掉203D6不要急于通电。光耦也很重要,也要换。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现在OK了   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乱搞一通就好了

网友:
学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