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三个引脚

楼主(2009-07-09):
开机测量1脚3.3V;2脚1.2V;3脚是地。
接1和3脚COMS保存不住
谁知道2脚用来做什么 的 ?

网友:
呵呵,CMOS对地也能开机。真佩服,1和2是正确设置/2和3是CMOS放电的意思,就是恢复到原厂设置。

网友:
2# 维修??

不是 是笔记本电池插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的不都是两针的吗

网友:
哦,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网友:
我没看错吧,笔记本的BIOS电池有3根线的吗?那第三根线焊在电池的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三根不过是两个黑线一个红线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是DELL最新的笔记本

网友:
3根的多了去了

网友:
这个BIOS电池是一组吧?3个1.2V的?机器型号记得吗?我找资料看看

网友:
发个图上来给我们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