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8I848MT 技嘉主BIOS资料。

楼主(2009-07-09):
求助GA-8I848MT技嘉主板资料。开机就跑C1报警~~~~~~~~~~~~~~!

网友:
你要刷BIOS吗?你的内存部份全部正常吗?像这样的第一看供电,上拉电压,时钟,和AD线是否正常。还白桥损坏也可隐起不过内存。

网友:
开始还是电得亮的一块主板~~~~~~~~~~~~!同事弄了下就跑C1报警啦!

网友(2009-10-07):
GA-8I848MT技嘉主板测试卡代码走25,我怀疑是BIOS坏。 求助GA-8I848MT主板BIOS 这片主板很急那位大哥给我发一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