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9-07-09):
一块杂牌的478针CPU发现供电有问题。上管输入是12V。下管无输出。我把4个MOS管都拆出来了。检测过不是MOS管问题。请问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说的是那一类的问题?比如开机有短路还是没有主供电?还有你没有把电源IC换掉,电源IC的工作条件怎么样?供电和VID信号这些都考虑的对向哟。

网友:
上下管G极有没电压

网友:
上下管G极没有电压啊。。只有D极12V的输入啊。没有输出啊。、MOS管是肯定没有问题。因为都拆出来测了。CPU附近的电压IC没有换啊。换电压IC一定要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换电压IC还是不行呢,没有主电源IC的板。。只有CPU电压IC。还是不行没有可能是电容坏吧。

网友:
如果每個MOS的GATE都沒有電壓的話,請繼續查找PWM的供電是否有問題。如果PWM供電沒問題且周邊元件沒有損壞的話,恭喜你的PWM燒掉了,請更換一顆同型號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IC,先量下芯片供电,在看看EN出来没有,在就是VID了

网友:
先看看各路电压都正常吗,有时局部供电电路损坏,也会导致CPU无供电

网友:
看样子估计是电源IC有问题.如果是其他的一般不能出现上下管G极都没信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