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U61 BD4176KVT 发出PWRSHUTDOWN的条件

楼主(2009-07-09):
T61,拿来待机电流 0。04马上到0,测得U61 BD4176KVT发出的46脚PWRSHUTDOWN为低电平,正常应该输出高电平。PWRSHUTDOWN信号输出三个地方:PMH-7; 控制得到主电源VINT20;控制3M 5M产生。   加焊 U61 PMH-7过,变成现在的故障是:刚插上电,电流0。04能开机有显示输出电流1A多正常,    用开关关机后待机电流为0。00   PWRSHUTDOWN信号没有输出0V,主电源各待机电压都没有输出。  再插电源 电流0,要过一段时间插上电源才有电流又可上电。      现在就是电流0时,PWRSHUTDOWN信号没有输出。    认真看过 IBM T4系列笔记本电路分析.pdf   里面的,  TB62501产生PWRSHUTDOWN信号的条件,VCC3SW  温度报错  EXTPWR  ,TB62501就会产生3。3V PWRSHUTDOWN信号        T61中 U61 BD4176KVT相当于TB62501,  VCC3SW 3。3V  ,温度58脚0V,EXTPWR3脚0V,           不知道还有哪些条件能够影响PWRSHUTDOWN信号输出,有知道的提示一下谢谢          准备明天换一下U61 BD4176KVT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的板子?  一看到这些字母我就头晕啦 哈哈 !但SHUTDOWN不好可以查查温控芯片的阻抗 还有PMH7不良也会导致这个信号不好!

网友:
已解决      更换BD4176KVT ,试N次待机都出来了,现在已三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