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 84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7-09):
插上排电源下面图片标注的管烫得厉害,5V启动电源正常,短接开关2脚无反映,绿黑短接风扇转。
请问这里涉及到的地方是哪里出现了短路导致不起?

网友:
貌似1117待机发烫……拆掉网卡芯片看还烫吗?
还烫的话,南桥挂了

网友:
就那一个烫吗,顶上。摸摸南桥汤不,汤桥挂了!

网友:
桥温度略高,但不烫手

网友:
恩,南桥可能性大。你这板不开机,没有看到IO也就是说肯定是南桥开机,短接PWRO看是否有电压变化。

网友:
短接PWRO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
你量他有没有对地短路啊。 华唢板一般有开机复位芯片的

网友:
貌似1117待机发烫……拆掉网卡芯片看还烫吗?
还烫的话,南桥挂了
高手

网友:
1117,短路摘网卡,还短SB挂

网友:
先折下网卡,再测待机电压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端的对地阻值是否短路,短路的话南桥损坏了

网友:
管子燙得厲害很有可能是這顆管子已經被燒掉了,換一顆在上傳結果大家一起討論。

网友:
觉得应该是桥挂了 把网卡取了 还短的话SB啦

网友:
拆网卡,打USB的阻值。

网友:
多数是南桥坏

网友:
拆网卡,打USB的阻值      还有查与南桥供电有关的供电管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夏天雷声不断,先吹掉网卡吧,我平均每天换5个网卡左右,都换厌烦了.

网友:
先测对地阻值,然后换1117,再拆网卡.

网友:
学习了,高手就好,一下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