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代换

楼主(2009-07-09):
SB560跟in5408能互换?

网友:
前者是肖特基二极管,后者是普通整流管!看你的二极管用在哪个部分!

网友:
SB560`输出的整流管```液晶5V输出短路。它穿了`

网友:
SB560是肖特基二极管(5.0A,反向耐压60V),反向恢复时间极快,用于开关电源整流。1N5408G是普通整流管(3.0A,反向耐压1000V),两者不能代换

网友:
呵呵!不能用的,如果找不到愿型号的,找一个10A60V的肖特基管都可以的。

网友:
点亮是没有问题的,最好不要用5408代换,电流不够,怕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