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J10暗屏!

楼主(2009-07-09):
一台东芝J10本本!~暗屏,可以看到字!以为是灯管坏了,测了一下没有坏!不知道是高压条还是主板问题!希望各位指点一二!谢了
暗屏

网友:
量下高压条接口的电压与EN不就知道拉?`

网友:
是呀.要先量电压才好判断是那坏.主板的可能性不大,一般都是高压条坏的比较多.J10修过一个是高压条上的电感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