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 开机电流在0.78左右,不开机

楼主(2009-07-09):
hp dv3000 开机电流在0.78左右,不开机,强行关机,多开几次机,电流又可以在1.6左右开机,显示了 ,在不开机的情况下,cpu核心电压只有0.8v,显然是电压不够,cpu不工作,当反复几次后,正常开机,cpu核心电压只有1.09v,如此判断,电源管理IC应该没有坏,估计是北桥空焊引起的,故明天加焊北桥看看,

各位看过的高手,有什么好的建议和经验,还望指点!!!!

网友:
.把CPU供电IC加焊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芯片空焊

网友:
你还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AMD的机器U座也经常出问题

网友:
看小俊的 帖子,有专人发过这个问题的 发帖前先看看别人的经验!

网友:
CPU座,或是显卡

网友:
CPU座可能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