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

楼主(2009-07-09):
换灯管这活真不好干,累.因为要小心翼翼,如果弄坏屏可就亏大了.
目前大多数屏的灯管都可以想办法从一端抽出来,我个人觉的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样换出来的屏一般都不会散光,并且还省时省力省事.
对于不能抽的,也要想办法从旁边抽出来.
今天一同事换灯管,他是把灯管及铁架拿出来再换.最后花了二三个小时才搞定的.并且还是有点散光.
我是看着累才提醒大家.个人建议,只供参考.

网友:
换灯管,最好不要把灯架拿出,要从两端把线焊下,从一端抽出,这样问题就不会从在了啊

网友:
也要看什么样的屏。熟能生巧。好多一部分拆架又快又好。个人认为(实际中常用,一般不会超过半个钟)。

网友:
就是怕灰尘进去,妈的本的还有个换两灯管收五十的,搞坏市场价格

网友:
我见过早期的屏有几个可以直接从一边抽出来的,但是大部分都得拆开,工厂设计时就没考虑修的问题

网友:
自己小心点就好了啊

网友:
我的14的屏,灯管还有到货呢。厚屏灯管。我就是一头焊下,从另外一台抽出来就好了。

网友:
换坏了就赔大了哦

网友:
换过几次灯管!但是都要出现散光的问题!现在难得换了 直接叫他买一块多好的省时省力

网友:
本人感觉还是抽出来的好用,,,快速!!危险性小! 而且效果也好!(不会严重跑光)

网友:
今天我就换灯坏掉一个屏。本来想抽出来,心想那不是我的强项。就拆散换掉了。结果怕啥来啥,换完屏就不显了。估计是哪个线没有插好。下班了,只能明天看了。贼古董的笔记本。

网友:
今天刚换了一个,感觉还是抽出来好换

网友:
今天我就换灯坏掉一个屏。本来想抽出来,心想那不是我的强项。就拆散换掉了。结果怕啥来啥,换完屏就不显了。估计是哪个线没有插好。下班了,只能明天看了。贼古董的笔记本。
引用 网友A:

对于好办法要敢于尝试,抽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灯管断在里面,不然又要费点点时间

网友:
到敢与尝试,头掉了也就碗大个疤,屏挂了也就几个钱,搞熟了就赚回来了

网友:
换灯管要看是什么本本.好的叫他直接换屏.然后换下的回收.差的本就没关系拆开直接换..

网友:
惊天动地的巨作

网友:
尽量想办法抽灯管换的好,有的的确抽不出。

网友:
笔记本的是不好换,那你换液晶显示器更不好换了,这是个细活,心要静,手要轻。前几天换过22寸的液晶灯管,也照样换。

网友:
发表于 2009-7-12 20:11 | 只看该作者 换灯管要看是什么本本.好的叫他直接换屏.然后换下的回收.差的本就没关系拆开直接换..
向你学习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