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478 CPU座你的成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9-07-09):
怕ECS CPU座子了,怕厚主板 , 成功率好小~
笔记本 台式机的BGA成功率还不错~~ 大家都是怎么个做法来做好座子?我都是100-150-200-250-280 一段5分钟,基本上一个下来半小时,BGA类基本能90% CPU座子有10%我就开心了,大伙能说说心得吗 ? 478 CPU座让我很受伤~~

网友:
笔记本的没有高过,不过台机板子,478的,如果座子上的针孔没有搞坏,加焊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用什么机器啊?座子只能底部加热吧,肯定是成功率低

网友:
我只加焊过台式机的478座子,成功率大约60%,用锡炉加热

网友:
挨  还没成功过 貌试曾经成功过一块   用了一次就挂了 555555!    做BGA我是百分之90的成功!  478的座子就伤心了! 加焊过一个精英845G的小板   加焊的不亮了  日哦 !现在都没什么心情去搞座子   天天植株装BGA芯片!

网友:
台机的座子几乎还没失手过

网友:
大家搞台机座子一般是多少度? 一个过程大约是多久 ?

网友:
是的,半小时了太夸张了点吧。我的土机子焊一个东西最多6分分钟,要是芯片加热太久的话,也要自然坏掉的。特别是NF4-N-A3的。

网友:
这么久,焊膏早就没啦!

肯定成功率低啦。。。。。。。。

网友:
我直接用风桶加热或更换,成功率在95%以上

网友:
台机我都是用锡炉加焊的,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20--30%。。。。。。

只加焊过,没真正换过
感觉U座比桥难些。。。。。特烦

网友:
台机板子,478的,我风枪都90%

网友:
无铅的775 太要命了 看来设备落伍了 ~~  哎 座子还是很头疼 这2天在搞
月饼老师很厉害啊

网友:
478的我也没有失手过,用的土炮!

网友:
478的座子除了精英 845GV-M2这款以外其他的几乎100%我用的8205 不知道为什么845GV-M2就是做不成大哥们有什么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