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184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9-07-09):
V星MS-7184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目前情况是
1.ATX电源是好的,上下管也测过都是好的。
2.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在不拔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再次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一下又停。
3.测量南桥对地阻值正常
4.在不接四针12v的情况下,开机虽然风扇转一下就停,但不会造成ATX电源上的指示灯灭;如果插了 四针12v开机就会造成ATX电源指示灯熄灭。

麻烦各位大大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先打下电源的阻值

网友:
12v对地阻值已经测过正常,上下管也都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20针的12V和3.3V  5V等的对地阻值

网友:
板上各供电测试点对上阻值都要打!!!

网友:
有独立显卡吗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拨下显卡或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一下就停一般来说就是供电对地短路,首先测以下供电的阻值,要是都正常可能是轻微短路,上电源测一下待机电压,或者强行加电摸一下各个芯片是否有温度不正常的.要是没有,或者跑跑电路,或者把供电类的芯片和场管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大大的指点。
主板自带集成显卡,
已测过12V和3.3V  5V等的对地阻值,
即使强行加电,风扇也是转一下就停.在不拔电源的情况下再次强行加电,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坏了.只是这块板用的是MS-6电源芯片不好找同类芯片进行代换.

网友:
网上不是有卖ms-5和ms-6的吗?你全加上假负载测所有的主供电正常不。

网友:
偶然解决这个问题了。真是晕啊!
刚刚插了一块诊断卡到PCI槽就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了。
现在拔下诊断卡也能正常开机。
没想到诊断卡这么牛

网友:
主要查一下各供电芯片的供电脚的对地阻值,像这种情况应该小元器件损坏,好好看看

网友:
现在不插诊断卡就开不机。到底诊断卡跟开机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开机不显的情况。插了一块诊断卡到PCI槽就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了!!!呵呵

网友:
楼上的朋友
你的机器最后是怎样搞定的?
我用一块PCI网卡代替诊断卡也不行,只有插诊断卡才能开机.在网上搜索一下也有同类案例,但是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啦.

网友:
把PCI的插槽卸掉,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PCI的插槽卸掉?
难度较大,搞不好容易把板子废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PCI槽的问题,插PCI网卡也不能开机,只有插上诊断卡才100%正常开机。

网友:
会不会是CPU挂了。。

网友:
如果开机风扇转一下停,而不拨电源线再次通电,风扇仍然可以转一下,没有明显短路,那可以上CPU试试,有的板子,要上CPU才行

网友:
肯定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看看mos管控制级也没有电压,要是没有就查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3.3短路了

网友:
刚才有些朋友说CPU有问题,我想CPU有问题的话,应该不能开机进入系统吧!现在我插上诊断卡就正常开机进入XP系统.使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电源部分有问题,相信也会开不机,诊断卡也替代不了主板电源管理功能.

网友:
集成的网卡在xp系统中能正常使用.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有时候也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实在没办法了,,,就把主板用水好好洗一下,,,洗好后一定要烘于再开机,,,切记!!!!!

网友:
会不会是CPU挂了。。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CPU就挂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怪,让人说不出个原由来。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 那这样多收客户几十元钱,送给他一个卡也好.

网友:
还没解决。一直插着诊断卡,自己用着呢!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我这就处理过几片,全部是北桥虚焊,做桥的话要注意点,这种板用的是无铅,加焊不出一月要返修,必须重新做桥。

网友:
补充一点,看到很多同行说插测试卡就能开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碰上这样的情况大多可以判断是南北桥及CPU座虚焊。

网友:
因为你插测试卡的时候会把主板按压下去,这和手按压主板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出现插测试卡能开机的现象基本上可以判定主板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把卡拔下来,也能正常使用,客户问什么问题,我就说主板不能复位了,插上这卡复下位就好了。
要是南北桥和U座问题,不可能能用好长时间的吧,我是做厂家板卡级维修的,这种情况碰到的很多,我觉得可能是主板的某个元件假死的状态,插上诊断卡使其他元件复位,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有的用了1两年了,主板也没坏。
还有就是楼上的仁兄,可能故障现象一样,但是不一定用同样的方法修复

网友:
强行触发都不行?
那就难搞了啊
把小4PIN拔掉看能不能开机 能开的话那就是CPU那块的问题了啊

网友(2009-12-26):
测一下CPU 12V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就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4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