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详解INTEL主板CPURST#信号的产生及维修方法

楼主(2009-07-09):
专业做主板维修的工程师都知道,如果CPURST#信号为低电平,CPU就不会工作,主板诊断卡会显示FF。如何维修我们首先要了解CPURST#信号的产生流程。对于大部分早期的主板(既945以下的主板)CPURST#产生流程如下:

1.ATX的PWROK和VCORE电路的VR_GD发能基本工作条件正常的南桥。
2.南桥接到这2个信号后发出PCIRST#信号,发给门电路或专用复位IC。
3.门电路或专用复位IC把PCIRST#信号分化成PCIRST#1、PCIRST#2、IDERST#等,用来复位相应的设备。
4.PCIRST#1会同时发给IO、北桥、网卡、声卡等设备复位。
5.北桥接到PCIRST#1后对自身进行复位,并在CPU接到南桥发出的CPU_PWRGD信号后对CPU发出CPURST#信号,使CPU进行复位,清空 CPU内部寄存器。

       根据以上流程,早期的主板如果CPURST#信号低电平的维修思路一般是:先查PWROK和VCORE电路是不发出了VRM_GD信号,然后再查各复位信号,最后查北桥的工作电压、频率及南桥给北桥的复位信号。如果正常就换北桥。
       但是自从ICH7推出后,这种思路多半行不通,原因在ICH7的南桥上,当接到PWROK和VRM_GD后,会发出比以前多一个信号 PLTRST#为IO和北桥提供复位,原来的PCIRST为主板的其它IC提供复位,因此PLTRST#信号是CPURST#信号产生的必要条件。
       我们再看看主板进入S0(既正常工作状态)的信号时序:PWROK->VRMPWR_GD—>SUS_STAT#->PLTRST#->Processor I/F signals—>STPCLK#(CPUSLP#)—>DMI Message。从上面可以看出,在PLTRST#信号之后是Processor I/F signals、STPCLK#、DMI Message,这三个信号都会影响CPURST#,一般说来,前2个信号故障产生的可能性比较小,后一个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北桥要正确发出CPURST#信号前提是DMI Message信号必须正常。南桥作为输入输出数据的控制部分,很容易造成开路或短路损坏。
       因此,如果用前面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下南桥的BGA,据朋友说成功率大于85%。

觉得有很大的用处,转来给朋友们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讲解!!高手能出来说说VCORE电路的VR_GD信是怎么会事吗?

网友:
这个文章我没记错的话,好像论坛里的一个版主写过一个差不多的文章的,不过他的有维修实例。也说了,要是945的主板CPU没得RST的话,南桥的事占8成以上,我当时也回过贴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