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用电池开机器显示一下就断电

楼主(2009-07-09):
DV1000 用电池开机器显示一下就断电,用外接电源一切都正常,冲电也正常。原本的电池坏掉了,看到论坛里有人说C12旁边的五个脚的IC坏了。但是我量了五个脚的IC,却发现是VGA接头的时钟数据。和掉电毫无关系,还有C12是个电容,更不可能坏。
掉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认不到电量

网友:
学习中。。解决了指点一下哦

网友:
楼上的。大哥还是真是个告诉,好像就是没认到容量,在系统里看电池容量95%的时候,用电池开机,电池灯闪,画面亮一下就掉电了。那没认到容量那就是电池问题了吧。这个是新买的电池。他旧电池充不到1%所以也是开机就掉电

网友:
电容就更不可能坏吗

网友:
因为不是放电电路的电容,用外接电源一切正常。所以不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认不到电池容量,高人们知道通过什么电路检测电池容量的 ,

网友:
值得去修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触发就掉电的

网友:
谁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