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时显示是不显示

楼主(2009-07-09):
HP 6515b 时显示时不显示,压住CPU座子一般都可以显示,CPU座子换过,北桥加焊过,南桥加焊过,故障依旧,不知道大家认为是那个问题。本人现在想明天找个CPU试试。
cpu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CPU容易坏 最简单的你不去试试 先去找麻烦的 !

网友:
同意楼上的,6515B AMD的遇到几个坏CPU的

网友:
对啊,前不久遇到一个6515b装不了系统的,桥加焊了,还是一样,结果换一个CPU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结果真是CPU坏的,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吧,这么容易烧CPU

网友:
HP的机器质量不行了,呵呵,还是说声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子,去年我们也遇到一片,当时实在没办法,定了一片新板回来,到现在都还放在那儿的。最后也是换CPU好的,AMD的机子看来要注意CPU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