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00 打开网页照片花的

楼主(2009-07-09):
DELL 1300 奇怪故障:开IE浏览网页上的照片是花的,〈不是一点点花,几乎看不清楚〕。奇怪的是打开硬盘里的照片都正常,看电影没问题。北桥换了,南桥换了,BIOS刷了,真是搞不懂是什么故障,所以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1系统换过N个,硬盘都换过。
                  2内存也换过无数条了
                  3显卡是集成的,驱动也下过官方的试过
                  4北桥也换过两个
                  5北桥供电用示波器也量过也没发现有不正常
                  6用无线还故障一样花屏
希望高手们帮忙想想还有那些可能性

本本波 -2 吹牛!

网友:
那还不换主板呢

网友:
楼主很夸张,看来是急的昏了头了,系统换N个 用得着吗?换一个确定好的就知道了没必要换N个 还有内存换无数条,哈哈  我高中没上完 但数数  数到几万应该还凑活 哈哈! 我就不再一一驳你了,,真得如你所说的话 那除了换台机器  估计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好像CPU没有换过

网友:
建议换个网页~不要谢我~

网友:
这个有点悬,我以前做了个网吧,用的是硕菁(商标是SOKING,现在已经退出市场了)的K8T890,用一段时间后就有几片开IE看图片只显示红叉叉,但看硬盘里面的没问题。换了显卡,内存都解决不了问题,换板就行了。陆陆续续出这个问题很多片,都返厂了。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故障也太玄了吧,怎么可能,按理说应该是软件的原因啊

网友:
楼上说CPU,还正有可能。等一下换个CPU试试。再告诉大家OK不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属于CPU的问题,之前遇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