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示不了..主板跑码跑过去了.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9-07-09):
本人修主板的..但经常有显卡过来修,没办法只能硬着接.今天接到一批显卡,都不显示?跑码都跑过去了,我不测量了一下GPU的供电正常有1V左右,还有显存供电也正常有2V左右,这块显卡是PCI E的,我看着它们供电都正常了,就没有维修思路了?从网上看了看人家说BIOS,晶振会引起不显示的?但我找了找那块显卡上都没有BIOS?在我印象中显卡BIOS跟主板BIOS 应该一样的吧?求网友解答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显卡BIOS都是八脚的小IC,

网友:
这个贴子好像以前发过吧

网友:
是跑过了                                                                             还是没跑过...
   跑过了报警?          跑过了滴一声无显                  不会修..
查电压 GPU 断线        接个DVI 头子 .亮了就飞线
虚汗    BIOS               不亮 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只能这样去试试看了!!!!

网友:
直接加焊GPU吧,成功率有30%以上!

网友:
先用PCI显卡进去。。用显卡备份软件,或别的工具测一下。核心是能正常认出。。能认出刷个BIOS,测VGA输出电路。不行的话只有打值。加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