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09-07-09):
今天修了这台R61,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请教

网友:
R61不触发的  排除外围的话南桥坏的多  如果待机正常的话

网友:
是南桥坏了哦,不过现在有新问题了,开机有提示热感应错误

网友:
好象电路热保护芯片?

网友:
是不是做南山搞的其它电压有短路现象,最好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