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C0~~

楼主(2009-07-10):
今天收到一块杂牌板。。。只跑到C1C0就停了`内存工作条件都有~~还是不行。。请高手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有~~还是不行

内存工作条件都有~~----有到什么程度?主板上面的喇叭报不报警?内存电压多少?时钟多少?检测了那些脚位,最起码要写明,这样高手才好帮你判断吧。
      你这样请高手,即使高手想帮你,也帮不上。

网友:
重新刷BIOS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按照代码估计可能是跑到内存。如果内存供电,478以上的上拉供电、时钟都正常,那有可能是保护,你下电,换根内存条插插试试,最好换个插槽插。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加内存都直接跑C6C0了。。。。。晕`~``

网友:
供电为:2.5

网友:
+电直接跑C6或是C0     CPU都吗工作啊你查内存有什么用

网友:
加焊U座,,,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的第一,第二只脚有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