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 num 和 cap 灯闪,屏无显示

楼主(2009-07-10):
hp v2000 num 和 cap 灯闪,屏无显示,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背光系统和成象系统,像你所说应该是背光系统的问题,灯管或高压出了问题

无边思绪 -4 回复过于随意

网友:
看有无外接输出信号,如果外接可以显示。那就是暗屏处理。如果没有外接输出,那应该考虑显卡不良等问题。可以先换下内存试下。不行就做桥。

网友:
外接屏无显示

网友:
内存 换过来吗?
电流有波动吗?有几次波动?